请教 数据传输问题

楼主(2020-07-14):
MT6071ie 屏 modbus rtu 协议与单片机通讯;
现想创建一项目工程,工程中有约400个字的数据,保存在 HMI 的 RW 寄存器,可掉电保持。这样每次开机后都要一次性地把这些数据
传送到单片机。例如:HMI RW0~400 传送至单片机6x0~400
我尝试用过宏指令和触发式资料传输都不能达到效果,不能一次完成全部的数据传送,只能传送前几十个数据,后面的就没有传送成功。
还尝试过设置400个“触发式资料传输 ”元件,分别对应到每个地址单独操作,这样就有两个问题,1、操作太麻烦;2、某些地址一
开始时传送正常,多测试几次后出现传送异常,例如RW122传送至6x122,原数据为1,想更改为0,更改不能成功。

初学使用威纶通HMI,在此请教一下有哪些方法可以一次性传送大量字的数据,6X数据无法更改是为什么?

感谢回复!!

网友:
宏指令和资料传输元件可以达到效果;
至于您这边现在产生的异常,需要对应分析
请您将您的信息:贵姓  单位名称  手机号码还有问题详况(包含程序  截图)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