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8102IE与施耐德智能电表进行MODBUS RTU通讯

楼主(2020-07-18):
MT8102IE与施耐德的IEM3250智能电表进行MODBUS RTU通讯要如何设置?
注:施耐德电表的寄存器地址是十进制的

楼主:
不加plc,直接用触摸屏去读取数据

网友:
请参考下类似案例,MODBUS直接通讯原理都是一样的。
C08.与施耐德ATV2变频器通讯示例

楼主:
您好,官网上有案例吗?麻烦您啦

网友:
您好 上面给您的链接就是对应的官网示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