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字库问题

楼主(2020-07-19):
威纶触摸屏在做按钮时,使用文字库 状态1时 文字输入不了 没办法编辑
使用“使用文字库”选择的文字只能是状态“0”显示,而状态“1”不能显示。
试过点击状态“1”后,再选择“使用文字库”的“标签”选择其它标签也是不能显示,请问该怎么做呢?
另外如果使用ON=OFF(使用状态0)会造成按钮标签字体大小和标签位置的移动,怎样设置1状态的文字标签位置呢?
因为客户要求所有文字必须使用文字库的方式做标签,所以不能选择使用文字标签。

楼主:
这个回复号麻烦啊 是新注册的原因吗

楼主:
我上传 了图片怎么没有

网友:
上传不了的问题我有咨询过,是这样的情况:
如果不能上传图片,是因为等级不够,建议多发帖和回复,积累积分。这点大家请知晓。

网友A:
文字库问题参考下图设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文字库问题参考下图设置。

文字库 能设置字体吗?   用过一次好像不能设置字体.  没深入研究 .

网友:
文字库 能设置字体吗?   用过一次好像不能设置字体.  没深入研究 .

            您好,文字库的字体位置如图

楼主:
谢谢 后来才发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