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数据传输

楼主(2020-07-31):
触摸屏与多台岛电仪表用MODBUSS通讯,用什么办法将一个数据下载到几个仪表上?有案例的话发到邮箱524875953@qq.com。急用!非常感谢。

网友A:
可以通过宏指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通过宏指令。

用什么函数?语句格式是什么样的?

网友A:
setdata函数,格式使用编辑界面左下角“函数”选项自动生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data函数,格式使用编辑界面左下角“函数”选项自动生成。

怎么把触摸屏上的数据直接下载到仪表?是不是要建变量,先用Getdata函数获取触摸屏上的数据,再用Setdata函数下载到仪表?

网友A:
是不是要建变量,先用Getdata函数获取触摸屏上的数据,再用Setdata函数下载到仪表?

            对的,要关联变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的,要关联变量。

我试了下,只能下传第一个数据。是不是下载时间太短?

网友:
我试了下,只能下传第一个数据。是不是下载时间太短?

            这个得具体分析。您多台的话,推测是不是有可能地址没有区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