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资料取样多个通道问题

楼主(2020-08-03):
新建了一个取样资料,取样地址为S7-1200PLC中的数据,从数组XX的第一个元素开始,读取2个16位整型数时,显示“读取地址空间不足”

但是换一个DB的数组42000,同样从数组第一个元素开始,读取2个16位整型数,则不会报错。

不知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A:
我们软件中这块的使用,PLC端标签是连续地址的数组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软件中这块的使用,PLC端标签是连续地址的数组就可以了。

我是指定的连续的地址
刚才已经解决了,是因为数组命名的原因,本来的数组名字叫data[],不知道是不是贵软件设置了命名不能是关键字,所以一直提示“读取地址空间不足”,我换了名字,就可以了。
但是我觉得,如果设置了命名不能包含关键字,应该在导入PLC标签或者验证标签时就应该提示,到这一步才提示,感觉摸不着头脑。

网友:
刚才已经解决了,是因为数组命名的原因

             收到,谢分享!
不知道是不是贵软件设置了命名不能是关键字,所以一直提示“读取地址空间不足”

             您好,这个没有遇到过;
             方便的话,可以将使用软件版本以及对应的截图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,向上做下反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