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下传

楼主(2020-08-07):
用什么函数把一组数据下载到多个仪表中去?给个语句格式,谢谢。

网友(2021-05-03):
short shuju[6]  //定义需要采集的数据类型(short是有符号,范围正负32767,生成6组数据(从shuju[0]到shuju[5])
GetData(shuju[0], "HMI", LW, 90, 6)//读取从LW90到LW95一共6组数据,分别保存到shuju[0]到shuju[5]中

SetData(shuju[0],, "YB1", 0x4, 1000, 6)
//格式是:发送数据(起始数据组名称,"设备名称",目标设备数据存储区域/类型,寄存器编号,传送数量)
SetData(shuju[0],, "YB2", 0x4, 1000, 6)
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