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T-SVR-200如何同MT8102做一机多屏

楼主(2020-08-08):
cMT-SVR-200如何同MT8102ie做一机多屏

网友:
请参考说明书中对应说明。

楼主:
我是FX5U的PLC根据你们技术的回复是我只要在PLC中在添加一个通讯协议,就可以不用在屏幕上设远端HMI,但是我按这样的方法试过,没效果,我SVR的屏始终连不上PLC

网友:
我是FX5U的PLC根据你们技术的回复是我只要在PLC中在添加一个通讯协议,就可以不用在屏幕上设远端HMI,但是我按这样的方法试过,没效果,我SVR的屏始终连不上PLC

           您好,可以将您的信息:贵姓  单位名称  手机号码以及问题详况包括现在的参数配置等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
           我们会对应跟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