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屏与三菱变频器

楼主(2020-08-15):
我是菜鸟,请教各位大师,威纶的TK6070IP屏与三菱D系列变频器用485-4W直连通讯,为啥通讯不上,也没法改写频率及监控?我是按范例上写的及设置的。

网友A:
应该是通讯没有问题的,官网有直接的对应通讯示例;
建议仔细检查下接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通讯没有问题的,官网有直接的对应通讯示例;
建议仔细检查下接线。

你好,屏上低组件也有显示,输入及显示的原件有显示,按说该已经通信上了,按启停按键没有反应,输入频率值后,过几秒后还是显示值为零!
郁闷 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