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Pro v6.04.01 两处Bug

楼主(2020-08-15):
问题一:资料传输[背景] 传输不能选择从HMI->PLC传输
问题二:文字库,从索引2开始,不能根据设定格式靠左对齐显示。

论坛管理也有毛病,连图片都不能多上传两张,服了...

不能选择PLC

不能选择PLC

网友:
问题一:资料传输[背景] 传输不能选择从HMI->PLC传输

             这个不是EBPro v6.04.01的Bug,一直以来软件应用都是这样的,位传输,目标地址限定为屏的内部位地址和截图中的MODBUS此地址;其余位传送,通过宏指令getdata和setdata实现。

问题二:文字库,从索引2开始,不能根据设定格式靠左对齐显示。

            问题不够明确,不方便对应测试;建议发送测试步骤加截图过来,官网有图片限制,可以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

论坛管理也有毛病,连图片都不能多上传两张,服了...

           此问题我有咨询过论坛管理负责人,上传图片受限,是因为等级不够,建议多发帖和回复,积累积分。请知悉。

网友(2020-10-28):
群主说的有理,谢谢提问的哥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