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8071iP U盘内存不够

楼主(2020-08-18):
咨询一下:
1,U盘内存不够,怎么办?是否可以自动覆盖之前的存储数据,
2,U盘内存存储计算怎么算,比如:8个16位的地址,30秒周期存储,多长时间就会把4G的U盘存储满了,
3,有没有比MT8071IP触摸屏功能更强大的U盘存储触摸屏,可以自动覆盖,等等

4,有没有U盘使用相关介绍文档。

123

123

网友:
1.覆盖记录问题,可以设置“文件保留限制”,详见附图;
2.内存计算,换算成byte;
3.U盘理论上最大支持32G,FAT32格式。

楼主:
谢谢!

有没有带USB接口触摸屏的介绍呢?U盘2是怎么使用的呢?比MT8071iP功能更强大的是哪款触摸屏呢?

网友:
不客气~
屏上只有1个U盘口,那就选择U盘1,U盘2忽略;
MT8071ip往上是MT8071ie往上是EMT3070B往上是CMT307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