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户密码保存在哪里

楼主(2020-08-18):
当用户账户密码使用"一般模式"时,12个用户的密码分别保存在LW9500到LW9522的寄存器中
我想问的是,"高级模式"下,用户密码保存在哪里?软件手册上没有说明.有知道的吗?

网友:
高级安全密码界面
1.控制地址边上的“使用方式”点开有初步说明;
2.右下角“帮助”点开有详细说明。

楼主:
谢谢解答!不过不是我要的答案
高级模式下,如果账户的控制字是lw-n的话,则lw-12开始的8个字符用于保存用户登录时输入的密码--您指的是这个吧?
我的问题是:系统中所有用户的原始密码保存在哪里?--比如"一般模式"下,用户1的原始密码就保存在lw9500开始的2个字符中
而高级模式下,用户的原始密码又保存在哪里呢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解答!不过不是我要的答案
高级模式下,如果账户的控制字是lw-n的话,则lw-12开始的8个字符用于保存用户 ...

我想,"高级模式"下,用户的密码肯定也保存在某个地方,比如寄存器lw-xx,如果设计人员能象在一般模式下使用lw9500这些寄存器一样,能知道lw-xx是哪些寄存器,就会带来很多方便----比如,系统自带的74号窗口"修改密码",就有缺陷(个人观点),因为任何一个用户都可以修改当前系统中别的用户的密码!这显然不合理.如果在修改前要求输入旧密码,正确后才能设置新密码,就能避免这个问题

网友:
现在接收清楚您的疑问点
您请发送您的信息:贵姓 单位名称  手机号码至tech@weinview.cn,后会有我司FAE跟进。

楼主:
今天威纶通武汉公司来电话了,表示目前系统确实未开放"高级模式"下用户原始密码的保存地址给设计人员使用.虽然觉得稍有遗憾,但并不影响在实际项目中使用用户密码的高级模式,本人只是在学习过程中觉得如果能使用这些地址,可以更方便灵活一些.
另外,威纶通公司这么快就回答了我的问题,应该点个赞!

网友:
今天威纶通武汉公司来电话了,表示目前系统确实未开放"高级模式"下用户原始密码的保存地址给设计人员使用.虽然觉得稍有遗憾,但并不影响在实际项目中使用用户密码的高级模式,本人只是在学习过程中觉得如果能使用这些地址,可以更方便灵活一些.
另外,威纶通公司这么快就回答了我的问题,应该点个赞!

                感谢您的支持

网友(2022-08-18):
所以说现在开放了吗

网友:
大家好
我做了下核实,还是之前的用法,请知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