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开项目时显示没有字体

楼主(2020-08-26):
有个问题需要求助:字体Font在哪里下载?怎么安装?打开项目时显示没有字体,要选择,可是没有,请提供帮助,谢谢! wzm.cs@163.com

网友:
我们编程软件本身不带字体,是调用电脑字体库中的字体;
出现找不到字体提示的时候,在右边替换的选项中,点一下向下箭头,下拉选择一个字体确定。

网友(2020-10-28):
simhei字体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