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W_Bit宏指令地址偏移异常

楼主(2020-08-26):
在下面宏指令中,分别切换站号1-6站号该指令可以正常执行(宏无报错),但从站号7开始就不能全部正常执行,SetData(OFF,"Local HMI",LW_Bit,var,1)复位报警按钮这条不能执行,其它var0#48的ON与OFF可以正常运行。

以下为程序
bool ON=1,OFF=0
short a=1,index=0,var=0

GetData(a,"Local HMI",RW,8000,1)//RW8000系统保持寄存器-站号地址

index=a-1//
var=11005+index*16
//Control start 4模块同时复位
SetData(ON,"MODBUS RTU",0x,var0#48,1)
DELAY(50)

SetData(OFF,"MODBUS RTU",0x,var0#48,1)
DELAY(50)

SetData(OFF,"Local HMI",LW_Bit,var,1)//复位报警按钮

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?

楼主:
还是自己搞清楚了,问题出在index*16这里应该是index*100,这里把16位的地址变址搞成数值上移动16个了,欠考虑!威纶通的技术支持和售后看来都是新人了,要加油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