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MI下载怎么没有以太网选项

楼主(2020-08-31):
HMI下载怎么没有以太网选项

网友:
没有以太网选项出现,代表程序中的HMI机型不支持以太网。

网友:
你打开系统参数设置,看看自己组态的触摸屏型号和自己用的是不是一致?如果没问题的话,就是你选型的HMI不带以太网口,所以不能通过以太网口下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