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值元件

楼主(2020-09-05):
有哪位大神知道数值元件中内插法如何使用吗?看了很久说明书不知道是啥意思。

网友(2020-12-17):
主要是通过公式计算出换算比例,然后可以通过预览看下效果,如图

网友:
按F1看一下说明书。很简单的。
这个是做运动控制和模拟量控制必备的功能!

网友(2021-05-12):
这种内插法只能显示吧,无法做输出用,还是要通过宏指令来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