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,如何在触摸屏上更改显示数据格式

楼主(2020-09-07):
当前显示格式为小数点前3位,小数点后2位,如何直接在触摸屏上更改为小数点前2位,小数点后3位。

网友A:
目前没有直接更改小数点的选项,可以通过宏指令除以10实现。

楼主:
可是如果除以10的话我送来的数就不对了,我送来的是一个整数,我想通过一个位状态控制显示的格式,对于送数来说都是同一个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没有直接更改小数点的选项,可以通过宏指令除以10实现。

可是如果除以10的话我送来的数就不对了,我送来的是一个整数,我想通过一个位状态控制显示的格式,对于送数来说都是同一个数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可是如果除以10的话我送来的数就不对了,我送来的是一个整数,我想通过一个位状态控制显示的格式,对于送 ...

请问,有办法通过位状态去控制LW的显示或隐藏吗?

网友:
可以这样直接修改就行了啊,反正我是这么使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