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触摸如何实现可通信上传历史记录

楼主(2020-09-08):
需求:
        需要触摸屏1分钟定时记录7天以上测点数据,且后台软件可以通过modbus访问触摸屏上的历史数据。
        原本定时记录是通过资料取样实现的,但这种方式数据只能在触摸屏本地查看。没实现后台通过通信读取。
疑问:
1.请问资料取样的历史数据可以通过宏指令或者什么方式读取到LW中吗?可以的话就可以用宏指令选择性读取到LW中,后台就可以MODBUS访问。
2. 原本也打算通过宏指令定时将测点数据循环保存到RW中,就可以从RW中读取到LW,后台再通过MODBUS读取。但RW最大只能524287,存不下这么多历史数据。只能放弃。

请问我的需求有什么好的实现方案吗?

网友:
cmt系列HMI(不包含CMT-X系列),资料取样数据可以同步至数据库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