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黑屏故障问题

楼主(2020-09-10):
我想知道一下,威伦是否有故障处理说明书?出现了黑屏(youch orosshair to onlibrate),但是程序上系统设置却没有任何的屏保和休眠时间。。。

网友:
出现了黑屏(youch orosshair to onlibrate)

您好,这个英文好像不够准确?
按此推测,可能是屏上出现了校准的提示,应该还有一个十字图案。
如果是这样,按规范校准下屏幕就可以了。
触摸屏校准及初始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