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好,现在要用MT6013iP做个配方调用,请问有相关做法过程的资料吗?253849370@qq.com

楼主(2020-09-20):
查了下资料MT6013iP好像没有系统配方功能,麻烦大家指教一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配方调用,工程一共有50组配方,每组40个参数,非常感谢!

网友:
还有一种RW实现配方的方式。

网友(2020-11-02):
这样的方式可以使用配方查询功能,直接输入配方名称直接调用吗?

网友:
这样的方式可以使用配方查询功能,直接输入配方名称直接调用吗?

            您好,不可以实现您所说功能,这是最简便的实现方式,可以选择项目选单上列表的一项,进行查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