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QTT功能断网后无法自动恢复?

楼主(2020-09-22):
我按照教程组态了MQTT的主题发布,连接发布都正常,当我把触摸屏网络断开一段时间,大概半小时后再恢复网络,从服务器看能能连上服务器,但不会自动恢复发布我组态的主题,而且用变量控制自动也不管用,只能断电重启才行。
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不会是特例吧

网友:
我按照教程组态了MQTT的主题发布,连接发布都正常,当我把触摸屏网络断开一段时间,大概半小时后再恢复网络,从服务器看能能连上服务器,但不会自动恢复发布我组态的主题,而且用变量控制自动也不管用,只能断电重启才行。
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不会是特例吧

           您好,请将您的相关信息:贵姓  单位名称 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
           会有对应FAE跟踪您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