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文显示问题

楼主(2020-10-11):
请问能否把中文在字符元件里显示出来,该如何设置?

网友A:
字符元件上有UNICODE码选项,可以勾选;
下位机传送中文对应的unicode码过来且汉字需要提前出现在触摸屏程序中就可以正常显示。

网友(2020-11-20):
Tk6071 有字符元件吗?如何使用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字符元件上有UNICODE码选项,可以勾选;
下位机传送中文对应的unicode码过来且汉字需要提前出现在触 ...

你好,下位机用什么数据类型,比如西门子PLC

网友:
Tk6071 有字符元件吗?如何使用?谢谢

             字符元件有的;元件如何使用可以点右下角帮助查看。

网友:
你好,下位机用什么数据类型,比如西门子PLC

              您好,PLC端的设置,建议咨询西门子售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