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100I v5wv 连接三菱Fx3u-64MPLC无法进入画面

楼主(2020-10-15):
TK6100I v5wv 连接三菱Fx3u-64MPLC 屏幕出现进入画面,但是点了没有反应

网友:
1.如果全部的PLC地址元件都操作没有反应,考虑通讯不上方向;
2.如果绝大多数都可以正常,那么考虑通讯是正常的;就个别元件对应分析,是不是地址没有对应之类。
顺便提一下,三菱的X点,屏是控制不了的,可以显示X点,控制Y和M点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 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