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100i v5wv 通讯请求和回复的格式是什么?modbus?

楼主(2020-10-19):
02 45 30 30 34 30 31 34 30 32 03 44 33 这个是什么协议?modbus RTU/ASCII  还是其他的协议

网友A:
02 45 30 30 34 30 31 34 30 32 03 44 33

          您好,请问这个指令的来源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请问这个指令的来源是什么?

屏幕发出访问三菱Fx3u-64M 的D10地址或者是M0地址

网友:
1.触摸屏直接有三菱FX3U的驱动,为何不使用?
2.很少碰到客户使用我们的屏和FX3U走MODBUS驱动通讯,假使您这边确有需要,一开始给出的命令中02是站号 45功能码存在异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