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T3160x系统寄存器PLW问题

楼主(2020-10-24):
最近刚买了一台cMT3160x想用一用,请问,PLW系统寄存器可以用宏指令读写吗?

网友:
您好,宏指令中不支持读写PLW地址。

楼主:
谢谢,请问一下,我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用户权限登录后进入设置界面,从设置界面返回时自动取消用户权限,请问该怎么实现?

网友A:
我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用户权限登录后进入设置界面,从设置界面返回时自动取消用户权限,请问该怎么实现?

            您好,按您描述需求,那就在设置界面返回时实现密码登出实现。
不清楚您使用的是一般模式密码还是高级安全模式密码:
一般模式密码,对应LB9050置ON实现密码登出;
高级安全模式,对应控制地址中写入数值3实现密码登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按您描述需求,那就在设置界面返回时实现密码登出实现。
不清楚您使用的是一般模式密 ...

你好,cMT3160x好像只有高级安全模式,使用的时PLW系统寄存器,如果要登入时输入密码,返回时弹出登出框,控制寄存器写入3,太麻烦了。不像之前用MT屏那么很方便。要反复弹出对话框,反复输入数值太繁琐了。请问还有更简单的方式吗?
关键就是这个PLW,只能弹出对话框,输入数值,多了两步操作。

网友A:
你好,cMT3160x好像只有高级安全模式,使用的时PLW系统寄存器,如果要登入时输入密码,返回时弹出登出框,控制寄存器写入3,太麻烦了。不像之前用MT屏那么很方便。要反复弹出对话框,反复输入数值太繁琐了。请问还有更简单的方式吗?
关键就是这个PLW,只能弹出对话框,输入数值,多了两步操作。

          哦,抱歉,没和您一开始的CMT3160X关联起来;
          请将您的信息:贵姓,单位名称,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邮箱,我司会有对应人员为您跟进沟通此问题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,抱歉,没和您一开始的CMT3160X关联起来;
          请将您的信息:贵姓,单位名称,手机 ...

好的。谢谢

网友(2021-07-08):
兄弟,问题最后解决了吗,是怎么解决的,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双触摸屏互锁,其中一个屏也是CMT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