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做一个弹窗

楼主(2020-10-29):
各路大神:
想了解一下,HMI上怎么做一个像和PLC通讯中断的这种垄断弹窗?望指教

网友A:
想了解一下,HMI上怎么做一个像和PLC通讯中断的这种垄断弹窗?

             您好,可以在弹窗的窗口属性中勾选上“垄断”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可以在弹窗的窗口属性中勾选上“垄断”实现。

您好!但是他的触发条件怎么设置?比如想根据某个信号来弹窗

网友A:
对应的是直接窗口元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应的是直接窗口元件。

已解决,学习了,谢谢!

网友:
已解决,学习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