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讯问题

楼主(2020-11-04):
碰到怪事,人机界面中有一页不能和三菱Q系列PLC通讯上,老是跳出PLC没有响应。其它页面却又是正常,也有PLC地址。只要换到这一页就跳出PLC没有响应。而且这一页中PLC的地址没法显示,本机的地址可以正常显示,如RW,LW等可以正常显示。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?
程序中写了一些宏指令,不知道有没有关系,但通讯不上的那个页面和宏指令没有关联。

网友A:
根据您描述,建议将异常界面PLC地址元件挨个删除排查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您描述,建议将异常界面PLC地址元件挨个删除排查测试。

谢谢,我试一下看看

网友:
谢谢,我试一下看看

楼主:
已解决,是用了运动CPU中的一个用户禁用的地址。

网友:
已解决,是用了运动CPU中的一个用户禁用的地址。

              收到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