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钮点击无效问题

楼主(2020-11-08):
触摸屏的软件版本为EBproV6.02.02.392_20190606
写了一个宏指令,读取触摸屏的实时时间,与定时时间比较,如果时间超了,就把启动按钮隐藏.plc为台达plc
这些隐藏的按钮为变频器的正反转.一共有六个变频器,其中五个变频器正反装正常,而第四个变频器反转有效,正转无效,
没有写这个宏指令的程序正常,第四个变频器可以正反转,有宏指令的就不正常,想问一下怎么解决,是触摸屏的bug吗

宏指令:

macro_command main()
short a[3]
short b[3]
bool c=0
short ys

short ysxlh[6]
short yjxlh[6]
short srxlh[6]

GetData(a[0], "Local HMI", RW, 10, 3)
GetData(b[0], "Local HMI", LW, 9020, 3)

GetData(ysxlh[0], "Local HMI", RW, 20, 6)
GetData(yjxlh[0], "Local HMI", RW, 30, 6)
GetData(srxlh[0], "Local HMI", RW, 40, 6)

GetData(ys, "Local HMI", RW, 50, 1)

if b[2]>a[2]  then
  c = 1
end if
if b[2]<a[2]  then
  c = 0
end if
if b[2]==a[2] then
        if b[1]>a[1]  then
                c = 1
        end if
        if b[1]<a[1]  then
                c = 0
        end if
end if
if b[2]==a[2] then
        if b[1]==a[1] then
                if b[0]>=a[0]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= 1
                end if
                if b[0]<a[0]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= 0
                end if
        end if
end if

if ysxlh[0]==srxlh[0] and ysxlh[1]==srxlh[1] and ysxlh[2]==srxlh[2] and ysxlh[3]==srxlh[3] and ysxlh[4]==srxlh[4] and ysxlh[5]==srxlh[5] then
        a[2]=b[2]+ys
        a[1]=b[1]
        a[0]=b[0]
        SetData(a[0], "Local HMI", RW, 10, 3)
        srxlh[0]=-1
        srxlh[1]=-1
        srxlh[2]=-1
        srxlh[3]=-1
        srxlh[4]=-1
        srxlh[5]=-1
        SetData(srxlh[0], "Local HMI", RW, 40, 6)
end if

if yjxlh[0]==srxlh[0] and yjxlh[1]==srxlh[1] and yjxlh[2]==srxlh[2] and yjxlh[3]==srxlh[3] and yjxlh[4]==srxlh[4] and yjxlh[5]==srxlh[5] then
        a[2]=9999
        a[1]=12
        a[0]=31
        SetData(a[0], "Local HMI", RW, 10, 3)
        srxlh[0]=-1
        srxlh[1]=-1
        srxlh[2]=-1
        srxlh[3]=-1
        srxlh[4]=-1
        srxlh[5]=-1
        SetData(srxlh[0], "Local HMI", RW, 40, 6)
end if

SetData(c, "Local HMI", LB, 0, 1)

end macro_command

网友:
您好  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:公司名称  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 问题详况(最好将程序发送过来)
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,我司会有对应人员为您跟进沟通问题,谢谢!

网友:
请教一下
数组比较是否想等 只能一个一个这样比较吗?
yjxlh[0]==srxlh[0] and yjxlh[1]==srxlh[1] and yjxlh[2]==srxlh[2] and yjxlh[3]==srxlh[3] and yjxlh[4]==srxlh[4] and yjxlh[5]==srxlh[5]
有没有什么别的好方法?

网友:
请教一下
数组比较是否想等 只能一个一个这样比较吗?
yjxlh[0]==srxlh[0] and yjxlh[1]==srxlh[1] and yjxlh[2]==srxlh[2] and yjxlh[3]==srxlh[3] and yjxlh[4]==srxlh[4] and yjxlh[5]==srxlh[5]
有没有什么别的好方法?

欢迎您来威纶通论坛交流疑问。
论坛有分“HMI综合版”“Macro宏指令版”“变频器综合版”等
请大家“对号发帖”,谢谢配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