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数据不显示,求解决

楼主(2020-11-08):
历史数据不显示,PLC是西门子S-1200.
只是记录几个温度,但就是不显示。同样的程序,在其他的HMI能显示,不知道什么原因?
求大神

楼主(2021-02-05):
求各位专家了

网友:
您好  您之前的帖子刷新有延时,故未及时回复,抱歉!
您这个现象,如果同个程序在其他屏上正常使用,建议先将异常屏恢复一下出厂设置测试;
还是不行或是不便恢复,可以将您的贵姓,单位信息,手机号码,问题详况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,我们对应跟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