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程序声音怎么下载

楼主(2020-11-11):
触摸屏程序里的提示音报警声音哪下载

网友:
这个问题要看您使用的屏是否支持音频输出功能,可以根据型号在我们官网产品中心查看参数;
若触摸屏不支持音频输出,就只支持0字节的beep声音库,发出“滴滴”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