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发式资料取样设置

楼主(2020-11-16):
设置触发的位元件后,在三菱的3U系列PLC中编写每8小时触发一次M9元件的程序,MOVP完D350-D359的数据后复位M9。但是触摸屏的资料记录表(日报报表)中无数据刷新

设置界面

设置界面

楼主:
这种触发式的资料取样,该如何正确设置?

网友:
截图设置没有看出异常;如果使用的是历史数据显示的自动刷新格式,请看下附图说明。

楼主:
设置了自动更新,还是没有显示出来

网友:
您的参数设置没有看出问题;历史记录自动刷新都没有数据,很可能底层采集文件就有异常;
可以上传下屏中历史记录验证一下;
排查方向:监控屏上有没有接收到触发信号;监控采集的数值屏上可否正常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