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MI上传时候无法找到相对应型号,如果添加

楼主(2020-11-19):
问题如标题,求指导一下小白!谢谢!

网友:
您是上传的过程中还是上传程序后反编译打开后,找不到对应的型号?
可以的话,尽量描述详细一些,以便排查问题。

网友:
MT 8071 iH 在“EBPRO"或“EB8000”中应该对应哪型号?

网友A:
MT8071iH?
请发送下屏的正面和背面图过来看下。
如果帖子受限发送不了,请发至tech@weinview.c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T8071iH?
请发送下屏的正面和背面图过来看下。

MT8070IH   对应哪型号?

网友A:
型号对应如下图。

楼主(2021-10-20):
引用 网友A:
型号对应如下图。

谢谢!已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