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值显示

楼主(2020-11-20):
当PLC中32位寄存器D0的值累加到4294967295之后,为了使数值继续累加并显示下去,可以对D0数值做迁移处理。HMI中的数值显示元件需要怎么处理?
比如:D0已经从0累加到了999999999,继续累加时可以将1放入32位寄存器D2中,并把0送给D0。D0每到达一次999999999,D2就增加1,以此类推。这种形况在触摸屏上如何正确反映显示出来,比如到了1000000001,该如何设置。

网友:
您好  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:公司名称  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 问题详况(最好附图)
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,我司会有对应人员为您跟进沟通问题,谢谢!

网友A:
我是这么处理的,方法非常简单,放二个32位的数值显示元件,并到一起,调整好对齐,左边的字设置向右对齐,右边的设置向左对齐,这样就合成了一个64位的显示元件,位置放到基本看起来就是一个元件,多调整几次位置就可以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这么处理的,方法非常简单,放二个32位的数值显示元件,并到一起,调整好对齐,左边的字设置向右对齐, ...

你这样做的话,像10000000001这样的数值怎么去显示?我也想的和你一样结果遇到中间有0的没法设置前导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