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串行端口驱动安装不了

楼主(2020-11-24):
虚拟串行端口驱动安装不了

虚拟串行端口驱动安装不了

虚拟串行端口驱动安装不了

网友:
怎么解决呢?我也是

网友:
联系了技术,还是解决不掉,难道只能重装系统吗?

网友(2021-01-11):
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21-04-14):
我也一样,解决不了

网友(2021-05-31):
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的现在在线模拟也不行,触摸屏也不能跟plc连接,能教下吗?

网友:
各位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