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T-3160X 可否支援微型打印機?

楼主(2020-12-05):
使用的是cMT-3160X 觸摸屏 但發現只有支援HP 沒有其他選項
各位大拿可否告訴我該如何處理?

网友:
cMT支持的惠普绝大多数,以太网 USB的都可以,其他品牌的可以支持自己安装驱动;
以前的那些打印机一般多的就是那种微打,基本都是串口的,可以用自由协议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