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071ip

楼主(2020-12-06):
ti6071ip的触屏和三菱FX3GA的PLC进行通讯,能够很好的通讯。但是只能做位状态,不能加其他配件。
如果加上就显示DEVICE NO RESPONE,  设备未连接。
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您现在触摸屏程序中选择的哪个PLC类型通讯?
位状态可以实现读写PLC状态了,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