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设置按钮选复归型时,怎样做在点击按钮时弹出确认窗口

楼主(2020-12-10):
请问位设置按钮选复归型时,怎样做使在点击按钮时弹出确认窗口。点击确认后,点击该按钮才有效或者才能点击该按钮?

楼主:
选切换开关,on,off有,就是复归型时没有

网友A:
您好,是的,这是受机制的影响。所以复归型没有确认窗口功能;
所以可以看看【安全】下的“开启/关闭”,用一个位控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是的,这是受机制的影响。所以复归型没有确认窗口功能;
所以可以看看【安全】下的“开启/关闭”, ...

由于现场的要求,要点击按钮时弹出个确认窗口才能操作,程序里地址对应是复归型,按钮比较多,请问有什么方法比较简单做到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是的,这是受机制的影响。所以复归型没有确认窗口功能;
所以可以看看【安全】下的“开启/关闭”, ...

请问设on/off或复归型是手触击按钮开始到手离开触碰按钮这段时间内,HMI只发一次命令给PLC置/复位,还是循环的发直到手没触碰按钮才结束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是的,这是受机制的影响。所以复归型没有确认窗口功能;
所以可以看看【安全】下的“开启/关闭”, ...

由于现场的要求,要点击按钮时弹出个确认窗口才能操作,程序里地址对应是复归型,按钮比较多,请问有什么方法比较简单做到呢?

            您好,您请将您的信息:贵姓  单位名称  手机号码 本帖链接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
            安排对应人员跟进下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