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料取样的数据记录问题

楼主(2020-12-16):
资料取样的数据来源是四个数据类型不一致但地址我对应往后排的PLC变量,通道内也是分别对应了这四个变量,但是在线只显示地址第一位的数据,往后排的三个都看不到,是否需要用转换标签把这几个数据变成数据类型一致的变量?具体的操作方法

楼主:
我已经试过用宏指令写getdata和setdata将数据转移至HMI的内部rw地址了,对应的是rw100,rw102,rw106,rw108,显示还是只显示作为起始的rw100和rw106的int类型的数据,其余两个float和char都不显示

网友A:
您好  如果您是魏工  我司技术已接收您的问题,会电联您跟进;
如果不是,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:公司名称  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 问题详况(最好附图)
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,我司会有对应人员为您跟进沟通问题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  如果您是魏工  我司技术已接收您的问题,会电联您跟进;
如果不是,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:公司名称 ...

对,我是,这个问题折磨我好久了,刚才已经电联我了,我对应做出改正,plc端地址按IW300,md304,IW308,排的int, real,int,对应通道的32位bit  32位float,32位bit,还是只显示第一个iw300的记录

楼主:
这个触摸屏内部的32位到底占plc的几字啊,4字还是5字?

网友:
您好  魏工  可以继续与跟进技术沟通直至此问题解决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

        好的

网友(2021-01-17):
问题解决了 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啊 让大家都了解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