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历史数据显示元件_资料取样元件索引

楼主(2020-12-21):
你好!
        请问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属性中“资料取样元件索引”可不可以用寄存器中的数值指定?有没有特殊寄存器?

网友A:
这个目前不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目前不支持。

谢谢!那没办法了,只能多做几个了

网友:
谢谢!那没办法了,只能多做几个了

              好的,不客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