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存储程序

楼主(2020-12-21):
请问大神,触摸屏能否存储程序,因为我要很多组(上百组)参数给伺服走位,每组又有很多个位置点,每组位置点是一样多的,只是位置不同,这些位置点存在PLC就大多了,而且还有新增加的客户要自己写进去,我想用触摸屏存这些位置点,如第一组参数1#位置点在那,2#位置点在那...,第二组以后都这样存在屏上,然后我在屏另一页面做一个输程序的寄存器,当输入第一组参数时,点击导入数据,第一组参数就导入PLC。能不能做,要怎么做,谢谢!

网友A:
可以看下我们的配方数据库,以下是讲解的视频链接
09.配方数据库视频教程_EasyBuilder Pr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看下我们的配方数据库,以下是讲解的视频链接
09.配方数据库视频教程_EasyBuilder Pro

看完视频想试一下,但在最新的软件上面又找不到配方在那里,视频上说在系统参数,但里面没有配方这个选项

网友A:
您好,对的,高版软件做了位置调整,在【资料/历史】》【配方数据库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对的,高版软件做了位置调整,在【资料/历史】》【配方数据库】

您好,我还有些问题不懂,如同一个项目下又存储10组不同数据,怎么做的,我看到有这样做的,如项目1,然后分小项目1-20可选,项目2也是这样的。怎么做,你们有没微信的技术支持?

网友:
我们在工作日的上午11:30——12:30和下午16:30——17:30,有人工客服在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