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cMT X系列触摸屏,如何用宏指令控制用户退出

楼主(2020-12-25):
用户登陆命令只能用PLW变量,而宏指令无法操作PLW变量。

网友(2022-03-26):
同问,楼主是否已解决?

网友:
int Num  bool a  getdata a lb 100 1    if a then Num=1 setdata Num UAC命令 setdata Num Uac 密码

网友A(2022-09-30):
可以考虑下注销使用密码赋值的宏指令

网友(2023-03-06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下注销使用密码赋值的宏指令

老铁,
我的文件里面在宏指令界面用不了自定义标签,请问是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