型号选对了,下好程序后3s报错

楼主(2021-01-01):
同一个程序用于同一品牌型号的3块触摸屏,就单单这个触摸屏出毛病提示I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! 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ownload again 。
试过如果选型型号不对,程序根本下不进去,所以不存在程序选型不正确的情况,而别的触摸屏也都正常就它出问题。
试过恢复出厂设置,断电重启,重新新建程序下进去无一例外报错提示。懵了,求救!

网友:
根据您描述现象,建议您将异常屏返厂检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