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方D22使用问题

楼主(2021-01-06):
请教一下,D22具体怎么使用,编辑好的数据怎么传输给PLC,因为D22所有元件的地址都是本机,选不了PLC。

网友A:
案例中因没有添加PLC驱动,所以选择不了PLC地址;
编辑好的数据传给PLC可以使用资料传输元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案例中因没有添加PLC驱动,所以选择不了PLC地址;
编辑好的数据传给PLC可以使用资料传输元件。

哦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