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会说工程文件错误

楼主(2021-01-07):
直接拷贝屏幕原本的程序没有任何改动为什么会报工程文件错误?

楼主:
型号是 TK6071IQ

网友A:
在U盘中建立一个非中文命名的文件夹,将工程文件建立在此文件中下载看下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U盘中建立一个非中文命名的文件夹,将工程文件建立在此文件中下载看下情况。

我创建的文件夹都是英文或者字母都是非中文的,无论按照手册上的方法都无法下载程序进屏幕。
PC用USB也无法连接屏幕,报错说:请检查USB线和密码。而且数据线没问题。

网友A:
1.TK6071IQ不支持USB线连接,只能通过U盘上传下载;
2.请您将您的U盘文件,贵姓,单位名称,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,我们对应跟进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TK6071IQ不支持USB线连接,只能通过U盘上传下载;
2.请您将您的U盘文件,贵姓,单位名称,手机号 ...

我把资料发过去了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

网友:
我把资料发过去了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

              不客气;
              好的,我们会尽快跟进处理。

网友B(2023-04-10):
你好,请问你之前遇到的触摸屏无缘无故保工程文件错误,后来如何解决的?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,型号和你的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请问你之前遇到的触摸屏无缘无故保工程文件错误,后来如何解决的?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,型号和你的 ...

用软件的U盘下载,会自动转换格式的(目录不要带中文),而不是直接把文件放在U盘

网友:
目录都对的,就是通过软件来建立下载通道

网友:
目录都对的,就是通过软件来建立下载通道

            您好,U盘格式化一下,格式为FAT32,内存小于32G;建立非中文文件夹,将程序通过软件选项建立成功;到屏上下载的时候,就选择到建立的文件夹这层路径。
            这样,测试下下载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