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bus RTU如何读写变频器

楼主(2021-01-08):
接触威纶通的产品比较少,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师们!
问题一:MODBUS RTU (HEX Addressing)这种格式是十六进制。那MODBUS RTU 是使用十进制?
问题二:在MODBUS RTU通讯格式下,要读写变频器的位状态,如易能变频器通讯地址“1E02H BIT3(运行中)” ;在宏指令中GetData(TT1,"MODBUS RTU",6x_Bit,1#1E0203,1) 编译后出现:1、错误C31:参数资料类型不正确;2、错误C45:PLC地址起出限制范围[6X_Bit:100-6553515]

楼主:
我理解了一下,是不是这样的:参数资料类型1#1E02=1#7682,位03直接加到后面即1#768203.PLC地址起出限制范围[6X_Bit:100-6553515],这个100-6553515可以理解为(十六进制的64-FFFF+0-F)?

网友:
16进制变成10进制加 1

网友:
选择MODBUS RTU (HEX Addressing),代表地址使用十六进制;
选择MODBUS RTU,RTU over TCP,代表地址使用十进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