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触摸屏能连哪些打印机?

楼主(2021-01-14):
想A4纸打印屏上的画面,mt系列支持的都很老款,买不到。打官方电话问cmt系列的可以安驱动,看了一下,自带的只有惠普的,也比较老,不好买。想用其他的打印机,又找不到ppd格式的驱动。哪位大神做过这方面的,指导一下,或者有其他品牌打印机ppd格式的驱动分享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:
建议使用我们列表中的HP机型,上京东,可以买到的;
如果使用列表外的型号,我们也建议优先考虑HP,因 cMT HMI  与 HP 打印机有较好的兼容性,如使用其他打印机,请以实际测试结果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