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ODBUS通讯写float问题

楼主(2021-01-15):
02 10 00 0a 00 02 04 41 20 00 00 69 62
该指令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正常,但是用宏指令时候一直写不进去
其他写指令都正常,就这个写float的不行
请帮吗看看看指令有没有问题?用了4x,4x_32Bit,4x_Double都不行
float rN
rN=10
SetData(rN, "MODBUS RTU", 4x,2#11,1)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是仪器使用10功能码寄存器又“只写”的问题,使用元件读写同一个地址就会出错,必须使用“读取/写入使用不同地址”选项,读地址随便设一个本机地址才会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