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问题

楼主(2021-01-21):
哪位大神知道威纶通触摸屏如何显示复选框和单选按钮,请指导一下,在线等,急!!!!!!!!!!!!谢谢!!!!!!!!!!!!

网友:
不是很清楚您具体要什么样的效果;
一般我们的按键,不添加安全下的“操作前确认”/“开启/关闭中的生效位”/“操作类别”,那就是直接生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