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VR-200,自动重启,屏幕调线问题

楼主(2021-01-27):
SVR-200型号触摸屏,在画面内LB-9047按钮自动重启后,有概率屏幕直接掉线,需要重新插拔网线才能连接上,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嘛

网友A:
先将LB9048置ON,再将LB9047置ON看下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将LB9048置ON,再将LB9047置ON看下效果。

就是这样设置的,但是这样重启之后,有概率屏幕直接掉线了,需要重新插拔网线才能连上。在软件上重启就没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请您将问题详况或是此帖链接,最好有截图以及您的信息:贵姓  单位名称 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@weinview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