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输入窗口编号,切换到对应编号窗口

楼主(2021-01-28):
请问怎么实现:根据输入窗口编号,切换到对应编号窗口

网友A:
元件——PLC控制——切换基本窗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元件——PLC控制——切换基本窗口。

你好,请问有例子吗

网友:
只要添加这个选项,就可以实现您咨询效果。详细看下通过字地址切换基本窗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