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关闭其他的弹窗

楼主(2021-02-01):
当有多个弹窗画面时,打开第一个弹窗时,没有进入弹窗而是点击另一个弹窗画面,导致画面中就有多个弹窗按钮出现,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没有进入弹窗时点击另外调用弹窗按钮时,可以关闭上次调用出来的弹窗呢?

关闭弹窗

关闭弹窗

网友A:
如果使用功能键弹出窗口的方式,不太好实现您所提需求;
考虑下直接窗口,用位控制。再通过位之间的赋值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使用功能键弹出窗口的方式,不太好实现您所提需求;
考虑下直接窗口,用位控制。再通过位之间的 ...

好吧,也只能这样做了,感谢!

网友:
好吧,也只能这样做了,感谢!